pads 元件 建立 问题

楼主(2009-08-27):
请问高手, 我在用pads2007 建立 元件的时候,想让 pcb封装 属性 显示出来。

要输入什么参数呢?在哪里设置?

比如, part type 为 cap的 元件,在添加元件的时候,有 三个属性值 显示出来,

分别为 c1,value, pcb decal. 最后面一个pcb decal是怎么弄出来的?

望高手解答

网友:
选中元件,右键-visibility 在pcb decal 选项上打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