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同电气属性脚的问题,如有微动开关.

楼主(2009-08-28):
像我们经常有在做微动开关的封装,但是他是四个脚,两个电气属性,有两个脚都是1,两个脚都是2,然后我们在画PCB时要如何画呢?在pads当中是1/2来表示第一电气属性的第二个脚.那在AD当中应要如何来画呢?
谢谢各位.

楼主:
估计都没有人为这样简单的问题来回答.

网友:
说实话,我没看懂是什么意思,知识有限

楼主:
微动开关在SCH里不是有两个引脚吗?但是在封装里有四个.我们如何将他们对应起来呢?
是1212还是1234呢?

网友:
很难吗?在原理图库中可以画两个引脚,pcb封装中还是按器件定义。反正你用的就是两个引脚,知道往哪个上连线就行了。或者在原理图库中直接引出对应的4个引脚,PCB封装照旧。在原理图设计中把你知道的哪两个管脚是相连的,用导线连接起来。更新到PCB中就很容易区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这样做引脚就不能重用了,你的意思是说用重复引脚的方法?1212这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