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0中 设计规则设置不能保存,是为什么啊?

楼主(2009-08-28):
pads9.0中 设计规则设置不能保存,设置了线宽,间距后,重新启动电脑发现设置又为默认值,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设置完后有没有save as start-up file ?

楼主:
这倒没有设置,有关系吗,设置了保存STP文件就行了吗

楼主:
2# weipeng_apple 这倒没有设置,有关系吗,设置了保存STP文件就行了吗

网友:
是的  设置好后save as start-up file  相当于是默认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