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不开DDB文件

楼主(2009-08-28):
DDB文件,打开其中的PCB文档时,出现如下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5D7D12 in module 'ADVPCB.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F.”打不开,急死人了,谁有解决的办法,帮助一下.

网友:
是不是打开了其它的封装库,可以先把DDB下的其它文件关掉,只打开想要打开的PCB文件试试。

网友(2009-10-31):
可能是DDB文件出错了
   你复制下以后再开的试试 。。

网友:
估计凶多吉少拉 我也遇到一个PCB文件有问题的
备份也没用

网友(2012-07-2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使用AD10自动布线时出现以下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1C2FF9B0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C at 1C2FF9B0.
Exception Occurred In
Autoroute
提示,不知该怎呀解决,还请各位大师们能够多多赐教

网友(2013-01-18):
你是用360下载的不?可能没解压,但360可以看到,就是打不开。你解压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