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 8.0 怎么仿真 ddr2时序?

楼主(2009-08-28):
请教hyperlynx 8.0  怎么仿真 ddr2时序?

最近做一块DSP的板子,挂2片ddr2,有朋友知道吗?

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怎么用示波器测试实际的DDR信号,仿真也便是怎么一回事
关键是测试指标的确定,先看下JESD79-2E

网友: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用FPGA接一个DDR2 SO-DIMM,希望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8.0版本里最先有一个ddrx模块,不过这个模块的使用很复杂。
1、需要你了解整个器件的datasheet
2、需要你修改对应器件的ibis模型,使得满足DDRx识别条件
3、需要生成时序模型,这样才能得出时序信息。
4、还需要有。erf文件,这样才能为对应的PIN找到合适的模型

针对上述的特点,个人建议你在sigxp下面用append功能实现时序仿真。

网友(点评):
受教了,学习中!

楼主:
谢谢解答,听你这么说确实很麻烦,看来还是换工具比较好!

我找了半天的dsp 的 DDR2 Timing models  IBIS  也没找到!

网友(2013-12-09):
引用 网友A:
8.0版本里最先有一个ddrx模块,不过这个模块的使用很复杂。
1、需要你了解整个器件的datasheet
2、需要你 ...

一年多过去了,我又从头看这个问题。希望这次能试出来。

网友(2014-02-19):
楼主,DDR仿真怎么样了,能分享下学习经验,心得吗,谢谢

网友(2015-03-26):
有人会用了吗

网友(2015-05-29):
觉得挺难的,毫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