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C管脚的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在orcad中画元器件EPCS16(封装有16个管脚)时,由于他有一半的脚都是NC,所以我没有画出来,可是在allegro中绘图时由于管脚不匹配,零件怎么也放置不上去,着应该怎么办啊,先谢谢各位达人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都画出来呗

网友:
你是不是都命名成NC了啊?

网友:
通过生成第三方.tel网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否则原理图要与器件库严格对应才不会出错。

网友:
NC的管脚也要做成NC1,2。。。。。
给你看看Capture设计的注意事项: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189-1-1.html

网友:
兄弟,莫偷懒啦,咱老老实实用笨办法把!

网友:
用排除法

网友:
你要是不想改原理图库话 就修改一下PCB器件库 在放置引脚的时候把NC引脚的引脚好删掉就好了

网友(2012-10-12):
10楼的方法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的帮助文档cap_ug.pdf里就有介绍说明。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封装时把那些NC管教的焊盘做成机械焊盘就行了,这些机械焊盘是没有引脚号pin number的

网友:
    不建议做成机械焊盘,因为有些NC脚,也有可能是一种兼容设计,比如FPGA里,可换IO板块,当换一种电压的,这些所谓的NC脚说不定就不是NC脚了,所以不能把它做死,做成NC1,NC2...,是比较常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