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安装Ansoftlinks4.1后ALLEGRO菜单损坏

楼主(2009-08-28):
RT
工具按钮全部灰色不可用。
命令行提示:
E- No command ID mapping files (allegro ) found in MENUPATH.
No command was found for ID 45770.
恢复之前的allegro.men也没用,故障依旧。
怎么解决?

楼主:
我把C:\PCBENV里的ENV文件的“SET MENUPATH”一行删掉了就可以了。
只是ANSOFT不能用了,还要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因为安装link以后allegro的菜单默认在ansoft目录下了只要把这个men
文件修改下就ok了。
有问题给我邮件mingzhesong@yahoo.com.cn

网友:
msn:
songmzh@live.cn

楼主: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因为安装link以后allegro的菜单默认在ansoft目录下了只要把这个men
文件修改下就ok了。
有问题给我邮件mingzhesong@yahoo.com.cn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改?
能否具体些?
邮件已发,公司不能用MSN。

网友:
你能确定你装的allegro吗?我之前装的orcad自带的pcb editor 装ansoftlink的时候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后来装了allegro就好了

楼主:
LS。ALLEGRO肯定装了,要不然怎么会菜单灰色呢?
现在解决了,我把$CANDENCE\SPB_15.5\share\pcb\etc\skill下的allegro.ilinit拷到C:\pcbenv下,并在里面加上两行就好了:
loadContext("anslinks155.cxt“)
load("C:\pcbenv\DstCxi.il)

-----anslinks155.cxt在ANSOFT的安装目录下有,也COPY到C:\pcbenv来

网友:
我的安装路径CANDENCE\SPB_15.7\share\pcb\etc 文件下根本没有skill这个文件而是在E:\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kill这里有这个skill文件,但里面并没有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

网友:
请问DstCxi.il这个文件在哪里,我的pcbenv文件夹下没有DstCxi.il这个文件

楼主:
我的安装路径CANDENCE\SPB_15.7\share\pcb\etc 文件下根本没有skill这个文件而是在E:\Cadence\SPB_15.7\share\local\pcb\skill这里有这个skill文件,但里面并没有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15.5,在D:\Cadence\SPB_15.5\share\pcb\etc\skill里就有allegro.ilinit
不知道为什么你的15.7会没有,你搜索一下看看?

楼主:
请问DstCxi.il这个文件在哪里,我的pcbenv文件夹下没有DstCxi.il这个文件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Ansoftlinks的时候就有了吧,当然安装的时候要把ENV的路径指到pcbenv文件来。

网友(2010-03-12):
每个人机器设置都是大同小异,稍微研究一下基本上都能出来

网友:
我想把allegro 导入 HFSS ,先导入ansoft links 然后导入HFSS,但是ansoft links 下的export ->HFSS Project 是灰色的 不能使用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ansoft links 是4.1 HFSS是10

网友:
allegro中 setup->user  preferenc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Path->editor 里面有个menupath选项 查看下你的菜单文件路径 应该有一个是allegro安装目录的 一个是ansoft目录下的 比较下两个.men文件 不同之处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2010-05-05):
弱问 ansoftlinks4.1必须配allegro的15.5吗

网友(2010-11-15):
回复 网友C:

先要选定网络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支持到16.1

网友(2011-05-26):
都是用软件的高手啊,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汝等如此困惑,给你们点信息.(16.3版本)命令变灰,是icon对应的命令错了(以前版本的命令,在新版本里不好使了),改为对应版本的命令就OK.
修改后菜单和命令文件都在附件里了,下载后覆盖相应的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26):
请看别人的一个博客,有详解解决办
blog.ednchina.com/soldermask/1986212/message.aspx

网友(2011-09-01):
搞一下看行不

网友:
我的是15.5的呀但E:\Cadence\SPB_15.5\share\pcb\etc下没有skill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