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E917K3钽电容上的 请问表示什么

楼主(2009-08-28):
如题 电路上要用个100UF 25V的钽电容 用的是这个 ( c4 `! P8 a8 S
上面的标示表示什么呢

网友:
107是100uF的代号,E是85C时钽电容的额定电压,后面的代表什么就不清楚了,给你个网址你自己看钽电容的封装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4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