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很难放在中心点[四个焊盘之间]?

楼主(2009-08-28):
LAYOUT设置里已不选捕获格点,在四个焊盘之间放置一个刚刚能容的下过孔时很难放在中心点上,不知能否让过孔自动放在中心呢,就象ROUTER里的Center功能那样

网友:
要看你的PIN间距是多少的。假如是0。8MM的。你可以把此器件的的中心设为原点,把格点改成0。4MM,就很容易打到中心了。

网友:
要看你的PIN间距是多少的。假如是0。8MM的。你可以把此器件的的中心设为原点,把格点改成0。4MM,就很容易打到中心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方法.

楼主:
先多谢2#.这样是好放到中点上.原点能以某个焊盘的中心为原点吗,可以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
    根据其它四个坐标位置直接改啊

网友:
    先多谢2#.这样是好放到中点上.原点能以某个焊盘的中心为原点吗,可以的话就方便了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选焊盘或器件,再点SETUP=》SET ORIGIN

楼主:
    不能自动捕获焊盘的中心

网友:
    怎么会不行呢?
要不你就不改原点.
把器件按格点重新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捕获焊盘中心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0-09):
    恩  这样是很好

网友:
    用router fanout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