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联电阻的等长线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教各位高手,我在设计电路时有这样一个问题,FPGA到一个接口的一组线要求是等长线,并且这组线又要串联电阻,请问是否有好的方法去控制这组线的等长?加入电阻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把每根线分成了两段,就成了做两组线的等长,这样麻烦又占电路板的空间。我想了一个方法,在原理图中先不放这些电阻,那么就是FPGA到接口的直接连接,先在PCB中做好等长线,这组线在一个区域是平行走线的,在平行线处把这组线从中间断开,再加入电阻。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把一组线从中间断开一个小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在AD09的 编辑 里有 切断轨迹 功能
; I4 L3 c& O0 F" b你试试

楼主:
谢谢yihafewu,我试过了,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十分感谢!

网友:
PADS的软件有这样的功能吗?

楼主:
对,下次关注一下PADS中能不能切断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