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的导入和导出工具。

楼主(2009-08-28):
load("text_io.il" "www.eda365.com")
allegro Commmand:ref

使用方法:例如A板本中的丝印导入B板中
1.      首先启动A板,选择相应的层面(TopBottom面),程序默认是双面,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层面。
2.     再次选择相应Subclass层面,例如想导出装配层的丝印,则需要勾选:Assembly-Ref Des,程序默认是丝印层(Silkscreen- Ref Des)。
3.      然后在选择“Export”导出,会在当前目录下产生文字的坐标文件。
4.    启动B板,选择“Import”就可将A板的丝印导入进来。

网友:
零件动过了,丝印还能出来吗?

楼主:
零件动过了,丝印还能出来吗?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
我怎麼沒辦法用?EXPORT出去提示成功,IMPORT進來也提示成功,但什麼都沒有?

(明了,原來IMPORT的時候不用DEL)

网友:
    Wow , good work , thanks for sharing ~~

网友:
    没办法用,是因为文件时是乱码。。。

网友:
    想法很好,不过我还想两个小问题:
    1.对于手工加入的一些字符能否正确操作?
    2.对于有管脚序号的(如BGA),能否正确导入导出管脚序号?

楼主:
    想法很好,不过我还想两个小问题:
    1.对于手工加入的一些字符能否正确操作?
    2.对于有管脚序号的(如BGA),能否正确导入导出管脚序号?
引用 网友B:

    依据大家需要完全可以实现,这个版本可能没有添加手工添加文字的导入导出,因为我自己感觉这个手工添加文字可以通过sub可以实现,避免误导,因为REF是不可能误导的。不知版主是否理解我的意思

网友:
    不知道是否支持Change字體大小的步驟?

网友:
    不知版主是否可以增加导入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

楼主:
    不知版主是否可以增加导入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都可以,只不过上传上来的程序我将它屏蔽,如果感觉好用,帮忙顶下!这也是对我劳动成功的肯定,这样才能促使我共享更多的程序。

楼主:
    不知道是否支持Change字體大小的步驟?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change字体,但可以使导入进来的字体保持导出字体一样。
    如A板丝印字体大小选择3号,导入B板中,那么B板导进来后字体也是3号。但是A板3号字体设置与B板3号字体参数设置不一样时,将无法改变一致。
    如果版主感觉好用,也帮忙加加分啊!呵呵!

网友:
    我是新手 可否告知怎么使用  谢谢

网友: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好像没有哪儿会用到将别的板子丝印导入到另外一个板子啊。。。不过说实话这个功能很强大!

楼主: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个在什么情况下用呢。。。好像没有哪儿会用到将别的板子丝印导入到另外一个板子啊。。。不过说实话这个功能很强大!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公司只有你一个做PCB设计的,此程序可以说是白写了
如果你公司有2个做PCB设计的,并且在做同样一块板时,你负责布线和优化,另工程师负责调整丝印,调整完后的丝印你就可以通过此程序导出了,你将未调整丝印的版本但是布线已经完成的版本导入调整好的丝印就可以,这样大大减少了工作量的问题。不知这样答复是否满意?

楼主:
我认为楼上的可能是理解错误,这个丝印导出和导入程序是针对同一块板进行的,
两块不同板用这个程序导出导入,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了!

网友(2009-09-30):
一个人负责优化,一个人负责调整丝印,假如优化的时候动了布局,这样导入丝印会不会乱掉。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可以共享一下呢,或者发到我邮箱panquan200008@163.com,谢谢了!

网友(2010-01-05):
wg2005,给你发了消息,呵呵!

网友:
怎么提示密码不对啊

楼主:
网站屏蔽密码了,密码是:www。pcbskill。com
将“。”改为“.”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2010-02-05):
为什么是wrong password?

网友(2010-05-30):
请问下要在command》中输入什么才可以导入导出?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共享,没有屏蔽功能的版本,谢谢了。或者发到我的邮箱gdm0121@126.com

网友(2010-07-12):
试了下,非常好用。比用SUB方便多了。嘻嘻,妄想一下,如果能自动把指示线也能一起导就更好了。

网友(2011-01-19):
    这东西好,下来用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你好WG2005,我试了一下,怎么导入后还是很乱的,没有任何变化呀

网友(2011-02-22):
    我对SKILL是个初学者 正在研究阶段 可否告知要把解压的附件放到哪里啊?这个我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不知道放到哪里,谢谢
    !还有  load("text_io.il" "www.eda365.com")是要写到哪里吗是“allegro.ini”还是哪里 谢谢!

网友:
    呵呵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谢谢! 真是好东西

网友:
    为什么我不能用呢???
    奇怪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我也是想不到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呵呵!

网友(2011-05-27):
    密码怎么添加进去啊?

网友(2012-03-12):
    lz能够把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的选项都开放出来吗?多谢

网友:
    请问lz  这个skill 和我们论坛上EDA365 的skill 的那个一样的功能吗?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的选项  为什么不能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Package Geometry和Board Geometry都可以,只不过上传上来的程序我将它屏蔽,如果感觉好用,帮 ...

    请问lz  可以发一个不屏蔽的吗?

网友(2012-08-21):
    哎,我的权限怎么这么小了呢

网友(2014-06-10):
楼主:能否把pakage和 board级的那两个也开放出来,或者能否发到我的邮箱 205773605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