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放上去显示绿色

楼主(2009-08-28):
在新建的PCB文件中放上去一个0402封装的电阻,怎么焊盘都显示绿色呢(如下图所示),其他什么都没放呢。在下刚用altium designer,望高人答疑解惑。

网友:
鼠标放到绿色的地方上面去(不用点击),平常显示坐标的那个透明对话框有提示违反了那条规则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看看到底是违反了哪条规则。
不过我还是建议选择  工具-设计规则检查,这样出来的信息看着舒服点(个人爱好)

网友:
0402封装的电阻俩焊盘间距很小造成报错,把设计规则中间距设置到合适尺寸即可。

楼主:
谢谢诸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