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的DATA电平应该是多少 (附图 请教)

楼主(2009-08-28):
DDR 的DATA电平应该是多少?
我本来是要用示波器看眼图的,但是电平很奇怪,请教一下这样的电平是为什么。有时的电平应该已到中线,那怎么进行区分呢?还有有抖动现像,控制器的时钟不是固定的?
请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样的系统运行好像没有问题。(没有经常死机)
ARM 9 系统,DDR : NT5DS64M8BS-5T  2.5v  CLK: 133

( 图5、6为地址波形)

网友:
电平要看你的HW给的是多少,有时的电平应该已到中线  是因为DDR有VTT的POWER,
DATE当然有抖动了, DATA要看当时的COMMAND是什么。

网友(2009-11-26):
数据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