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此电阻作用

楼主(2009-08-28):
如上。。请高手指点此电阻作用。。。谢谢。。。

网友:
相当于给12之间并联一个电阻
是上拉电阻,防止误动作

楼主:
?防止误动作
防止什么误动作,楼上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mosfet输入阻抗很大,一般为pF级别的容性,如果有线路扰动很容易误触发导通

楼主:
那这个电阻为什么一定要100K
10K不可以吗??

网友:
让栅极处于高电平  让VGS=0 而已
VGS《1V时,管子导通,这个电阻就是一个上拉,强制管子截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