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种线随意大小的效果是如何画的?

楼主(2009-08-29):
大家看下这种线随意大小的效果是如何画的?除了复铜和负片的方法,还有什么办法画呢?

网友:
见过这样的线路板,到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先用线画出外框,然后在里面敷铜,这种画法比较麻烦的

楼主:
还是没有人具体的教程.

网友:
    我也不是很清楚,希望有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先用线画出外框,然后在里面敷铜,这种画法比较麻烦的
引用 网友A:

    同意樓上的看法...

网友:
    用线补起来。

网友:
    用线补起来。
引用 网友B:

也是一种方法,不過會不會更慢...

网友B:
    也是一种方法,不過會不會更慢...
引用 网友C:

    跟铺铜的比起来,文件体积会小很多。感觉用线补也挺快的。

网友:
    恩,我也同意用线补, 铺铜比较麻烦,而且数据大,会导致文件运行比较慢一点吧
个人是这种感觉,当然,如果是比较大面积都话,还是选择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