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快速高亮器件的某一些管脚?

楼主(2009-08-29):
例如,我想把FPGA某个BANK的IO全部高亮,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根据管脚名(如D5.u30)这样来高亮
请各位大侠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有Capture对应的原理图么?
保证网表对应
保证通信使能
然后先在Allegro里执行高亮操作
再到capture里单击对应的引脚
Allegro自动高亮对应引脚

楼主:
谢谢大侠!
关键是管脚太多了,不想去一个一个地点,而且容易出错啊
我是在做调线的时候,想把1个BANK的IO全点亮,然后在点亮的管脚内部进行调线,有些已经有Net了,有些还是Dummy Net

网友:
如果没有上述条件
Allegro自身依然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1.准备你所有需要高亮的引脚名称,格式和你帖子中提到的名称一样
2.执行高亮操作,在find by name下拉选择symbol(or pin)
3.在find by name下面的空栏里一个一个输入引脚名称,或者把引脚名称做成一个txt文件,在find by name栏后面的那个框选择list,然后单击下方的more按钮,导入你所保存的txt文件,就可以一次性实现你的要求

祝你成功

网友:
谢谢大侠!
关键是管脚太多了,不想去一个一个地点,而且容易出错啊
我是在做调线的时候,想把1个BANK的IO全点亮,然后在点亮的管脚内部进行调线,有些已经有Net了,有些还是Dummy Net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引脚的器件一般在原理图符号绘制的时候都是一块一块分开绘制的
如果分块分得比较好的话,利用同步高亮还是蛮省事的
我也经常使用这一功能

楼主:
汗!可以了
之前这么试过,发现只能选器件,不能到具体的管脚
刚刚发现自己license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