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RC错误,请看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8-29):
ERROR:  [DRC00031]  Package has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source library. C12 C:\orcad\ORCAD_10.5\TOOLS\CAPTURE\LIBRARY\DISCRETE.OLB/C

WARNING:  [DRC0037]  Net has two or more aliases - possible short? SPI_CE
请问下 这个ERROR是什么意思  应如何改正

WARNING应该可以不用改吧??

网友:
就是说同一个封装名却取自不同的封装库
warning可以不用管

楼主:
“同一个封装名却取自不同的封装库”,   需要改吗???  我觉得逻辑封装库应该没关系吧,只有导PCB封装库是一样的就可以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是不是你两个元件封装库里面有一样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