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布线前和布线后仿真同一个net的辐射,结果很不一样?

楼主(2009-08-29):
RT!
按照教程的例子来做的,就是那个DEMO.HYP文件,观看里面的datald网络,
布线后仿真的结果如图一所示,当我转到布线前进行仿真,却发现辐射超标了;
如图2所示

楼主:
希望了解的朋友,指点指点啊
很想知道原因啊

网友:
你是从DEMO.HYP导出net到LineSim,还是自己在LineSim里建立的?如果是后者,要注意叠层等设置的参数要一致。
如果是前者,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了,我试过了,结果差不多一样的!

楼主:
你是从DEMO.HYP导出net到LineSim,还是自己在LineSim里建立的?如果是后者,要注意叠层等设置的参数要一致。
如果是前者,就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了,我试过了,结果差不多一样的!
引用 网友A:

是直接通过Boardsim转到Linesim的,结果就不同了,原因不明,我找时间再试试!

另问:Iphone,我在找AD7472的替代IC,我知道应该尽可能找与AD7472的性能一样的,
        可不容易,那有没有几个主要的指标需要我们关注就行了(扩带点搜索范围),次要的就不考虑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