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XF 文件生成PADS 板框

楼主(2009-08-29):
请教高人:
                  我用CAD 生成DXF 文件后,导入pads 2005 出现2D 线成功,最后生成板框时无论如何也不行.要生成板框的2D 线已经是一个整体

   那位高手帮我一下..

网友:
发文件给我,我帮你搞定,tyler.wu@acstech.com.cn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因为导入DXF不是封闭的图形造成的

楼主:
图形是封闭的  点击后外框图形是一个整体,但是不能转换,现在我只能比着图形一点一点画外框.

网友:
你看着像封闭,实际上还是有断点的。

网友:
DXF里面过来的都是一些线段,并不封闭!

网友:
转个别人的方法
1 、 Autocad 中输入 PE ,回车,选择多条。
2、 选择所需要成为板框的线段,选完后,右击鼠标,看到 Y ,回车。
3 、 在下来菜单中选择合并,然后在出现的模糊距离 0.000 ,回车。
4 、 选择所需的板框线,然后在属性里面设置为闭合。保存文件为 DXF2004 格式。
5 、 将 DXF 文件导入 PADS ,选择 2D LINE 。
6、 选择所需的板框线,在属性里面选择 Board Out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