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I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9-08-29):
问两个问题:1、我按照以前厂家给的阻抗计算参数原封不动地搬到allegro板层设计中,得出得阻抗值跟厂家给得有很大差别,这个在操作过程中怎么处理?
     厂家方面即便问的很细的话,由于是两个不同的软件,计算的结果肯定会有差异
     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可以先在allegro中调整到相应需要得阻抗值,然后制版的时候再让厂家按他们的方式调整就可以了呀?
2、像ddr hpy等一些高速传输问题,已经有人事先做过仿真验证,并得出一些规范,我们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不可以省去仿真的操作,直接把规范里的参数加约束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1,有差异应该调整线宽以保证拓扑提取的传输线阻抗和厂家的制板报告保持一致
2,速度不太高的时候,的却可以照搬经验约束,甚至可以有更大的余量,因为在约束的时候都是采用最保守的值来保证SI,如果你想跑更高的速度,势必要仿真来确定。因为你不可能保证你的设计阻抗,叠层等等参数与经验得出约束所对应的参数保持一致。前仿真可以省略,后仿真一定要做。

个人的一点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
1.正版的allegro阻抗计算比较可信,另外,可以询问板厂所使用的为何种阻抗计算软件(一般为Polar SI,计算结果比较接近工程结果)
2.约束也是通过仿真分析等手段得到的,确定实际项目情形符合设计规范中所述适用条件,若符合则可以直接使用。当然,保险起见也可以自己计算验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