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 Capture 如何输出JPG图片?

楼主(2009-08-30):
写论文要用,实在不会,请各位大大教教

网友:
先导出PDF格式,再剪切

网友:
选中你需要的原理图部分,直接在word里黏贴也可,黏贴在画图板里,保存为JPG也可

楼主:
照3楼朋友说的试了,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非常谢谢
同时也感谢2楼回答的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