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Entry CIS问题

楼主(2009-08-30):
请教下各位我的allegro15.5 ,  双击桌面Design Entry CIS图标,怎么会如下图所示?

网友:
可能是license不对吧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我用的15.7版本,在软件里面capture打开工程就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我也在求助,哪位达人解决过啊??
我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问题描述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48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