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CR5000中CHIP 之间设置间距问

楼主(2009-08-30):
今天在看DFM标准,联想到了如果CR5000中如果能在DESIGN RULE 中设置各种CHIP 或者 IC之间的距离,这样一开DRC就可以避免很多违背DFM标准的CHIP PLACE了,工作量就节省了很多了。

但是DESIGN RULE里面好像涉及CHIP间距的就是SMD PIN与SMD PIN之间的CLEARANCE。不能实现各种CHIP 或者 IC之间的距离有不一样。

也就是标准如下的情况下

1608与1608之间间距最小为0.5MM

1005与1005之间间距最小为0.4MM

CR5000不能做DRC设定,最多只能设定SMD PIN 与SMD PIN的间距

不知道其它画图软件是如何设定了

网友:
mentor expedition2007可以设定不同封装类型之间的距离,比如bga和smd的距离,smd和smd之间的距离,直插封装与bga的距离等,不过不能指定某个封装做特殊设置,比如某个器件和其他ic的距离,只能是类与类的设置

楼主:
可能是我太菜鸟了,不太会设置CR5000
看来MENTOR能做类的设置不错啊,明年要玩一下先
虽然LAYOUT 懂得方法是最重要,但是工具的一些设置对效率很有帮助啊

网友:
在CR5000里也有这种设置啊。比如bga和smd的距离,smd和smd之间的距离。
在Module->Edit Design rule->Placement,有个Comp. DrcGroup Clearance,在这里可以设置Small,Large,CSP,Shield等相互的间距。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
1,关于chip的间距,我的CR5000只能在Module->Edit Design rule->Placement中简单的设置Component Area-Component Area这里设置一个。设置之后无论BGA和SMD间距,还是SMD和SMD间距都是这个值了
2,而Comp.DrcGroup clearance这个功能进入不到,进入的话提示:No"component DRC Group" defined in neither package nor Footprint library
    是我的Library 没有设置吗?我没有权限进入Library进行操作。所以不清楚里面的设置

网友:
赫赫,我不是兄弟。。。
刚才试了下,是需要在Library里进行设置得。

楼主:
抱歉~~呵呵
没想到是MM,而且还是高手~~~失礼失礼。以后有不明白的问题要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