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rcad 交互问题与鼠线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30):
各位好!

1、在用allegro orcad 16.2交互布局的时候发现,只能在ORCAD里面选中元件ALLEGRO中高亮显示!而在ALLEGRO中选中元件ORCAD不能高亮!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ALLEGRO中可不可以像pads那个交互选择呢?

2、布局时发现移动元件时(我点的是MOVE命令),被选中的元件移动过程中,鼠线无法显示!(我试过显示所有鼠线,和关闭所以鼠线显示!)同时也看过别人发的贴,说不点options面板里面的Stretch etch 选中Ripup etch可以显示鼠线,而我在里面按各种组合选中Stretch etch 和 Ripup etch都无法在元件移动过程中显示鼠线!请高手指点一下!在哪里设置呢?

谢谢!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请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晕,没有人回答!

网友:
1.如果你是使用第三方网表导入ALLEGRO,则不能同步,如果你使用ORCAD直接转入,不行的话,你要确认你的ORCAD中相关选项是否勾选,Intertool commucation. 如果还是不行,重开ALLEGRO及ORCAD。
2.两个选项都不要选,试下。

楼主:
1.如果你是使用第三方网表导入ALLEGRO,则不能同步,如果你使用ORCAD直接转入,不行的话,你要确认你的ORCAD中相关选项是否勾选,Intertool commucation. 如果还是不行,重开ALLEGRO及ORCAD。
2.两个选项都不要选,试 ...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回复!
1、目前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在ORCAD中选中一个元件,ALLEGRO中可以高亮显示!在ALLEGRO中在要选高亮某个元件才可以在ORCAD高亮!ALLEGRO MOVE命令下面移动元件时在ORCAD中无法高亮ORCAD中的对应元件
2、两个选项都不选也不能在MOVE的时候显示所移动元件的连接鼠线!我用的版本是allegro 16.2 hotfix 017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
ALLEGRO的交互确实是做得没有PADS好。
如果ALLGRO能解决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就完美了。
16。0开始,ALLEGRO也能够先选对象,再执行命令了,不知道是不是与互联有关系?因为PADS都是选对象,再命令的方式,这样做起互联来就很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