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acd DRC检查没有错误但不能生成网表!

楼主(2009-08-30):
各位大佬:

我是新手,我用orcad画完原理图,drc检查没有错误,但就是不能生成网表,请教:谢谢!

log:

Loading...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SUSTEK-4295C4C\桌面\sch\allegro/pstchip.dat
#72 ERROR(SPCODD-72): A mismatch in the number of sections occurred on line 1701 while parsing logical pins.
        To avoid such errors, use Part Developer instead of manually editing the library part definition
              ERROR(SPCODD-47): File ./allegro/pstchip.dat could not be loaded, and the packaging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Check the pxl.log file for the errors causing this situation and package the design again.
#53 ERROR(SPCODD-53): Packaging cannot be completed because packaging has encountered a null object ID. The design may not have been saved correctly. Save the schematic and rerun packaging.
#21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网友:
中文路径

楼主:
我改成全英文路径也是提示错误,一样de错误log,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