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中如何将一个芯片分成几部分画??

楼主(2009-08-30):
同标题

网友:
每部分命名成不同的GATE  比如说要是分四部分的话就是GATE-A到GATE-D
这四部分要画在同一个CAE decal中

网友:
这里多加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
当门电路一样搞嘛,相当于多加几个门!

网友(2010-03-20):
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logic上是两个二极管1N4148,但是板子上是一个A7W的三极管.....用上面的法子好像不行,说是PIN重复使用....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