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滤波电容和耦合电容

楼主(2009-08-30):
1,滤波电容:看了些教程和设计指导书都是说在LAYOUT的时候要让小容值的电容要比大容值的先靠近POWER的输出口(主要指的是5V及以下的DCDC输出),这样滤波效果好,但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先是用大容值的大电容滤波先的吗??
2,书上也说提供给IC电源口的电源要先经过耦合电容,之后再接入IC的电源口,那是滤波,稳压作用,那么问题是,要大容值的电容靠近IC电源口,抑或是小容值更靠近呢?为什么呢?

楼主:
个人解答:
1,根据Z=1/(ωc),C容值越小,阻抗越低,高频噪声越容易走该返回路径,回到“地”。所以要小电容更靠近POWER的输出端
2,大电容要更靠近IC电容口,可以使其在模式切换的时候有足够的能量维持系统的工作

请大家拍板

网友:
第一条的回答是不正确的
你可以找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看看他们的阻抗频率曲线

楼主:
如果不是阻抗问题,那么为什么需要各种大小不同容值的电容?有些电路还是推荐10nf,100nf,1000nf,10uf这样一直排下来呢~
何必要小容值的更加靠近DCDC输出呢?
负载有关系吗?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呵呵
楼主的分析很有意思,自己写的Z=1/(ωc),C越小Z阻抗自然越大了,怎么会说阻抗越低呢?
在频率很高和边沿斜率很高的情况下,电容不应当在看作纯粹的电容了,而是要考虑ESL和ESR的效果
现在的工艺中电容容值比较小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较小的ESL和ESR,因此在DCDC电源出口先放置小电容可以将DCDC中的高频干扰短路到地

楼主:
感谢楼上高手指点,工作忙晕了,搞错了。呵呵
原来由于ESL和ESR的影响需要先放置小电容,而大电容的ESL和ESR因为工艺的问题会相对小电容的大,所以需要大小电容互补~~~

楼主:
明天要查下阻抗频率曲线
因为很多时候电路都是用了人家的Reference sheet,囫囵吞枣的接受,自己没有分析注意细节的东西,出问题才研究,那就晚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的分析很有意思,自己写的Z=1/(ωc),C越小Z阻抗自然越大了,怎么会说阻抗越低呢?
在频率很高和边沿斜率很高的情况下,电容不应当在看作纯粹的电容了,而是要考虑ESL和ESR的效果
现在的工艺中电容容值比 ...
引用 楼主:

最后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小电容值的电容的ESR一般要比电解电容等大电容的ESR要大
不过ESL的确是贴片的电容比引线电容要小很多
电容的阻抗z=zESR+i(wL-1/wc)         其中w是角频率,等于2×pi×f
当后面的wL=1/wc的时候,电容的阻抗最小,其值等于ESR
而这个频率点就是电容的谐振频率f=[1/4*pi*pi*(LC)]1/2
可见电容的容值越小,寄生电感越小,其谐振频率就越高,越能滤除高频杂波信号

楼主:
最后的说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小电容值的电容的ESR一般要比电解电容等大电容的ESR要大
不过ESL的确是贴片的电容比引线电容要小很多
电容的阻抗z=zESR+i(wL-1/wc)         其中w是角频率,等于2×pi×f
当 ...
引用 网友A:

既然大容值电解电容的ESR既然比其他小容值的小,那么聚合物电容的ESR的大小是介于两者之间吗?
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那样以后我们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要从基本的入手了
找了半天,公司那些电容的承认书都是没有频率阻抗特性图的~~郁闷啊

网友:
其实在低频的时候放钱放后都没有多大的关系。

主要是在高速信号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问题,上面很多都已经提到了告诉信号的问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信号完整性,上面对电容的作用做了很深刻的分析。

网友:
8楼说的对 其余的不全对

网友(2009-11-05):
去耦电容有一个概念去耦半径,电容只有放在这区域内才有作用,一般小电容谐振频率高,去耦半径比较小,所以要靠近芯片放置,而大电容谐振频率低,波长长,去耦半径较大。论坛上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