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capture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8-30):
问题描述:版本15.7,能够进入capture CIS ,新建工程文件保存关闭后,再次打开会出现问题,
如果在capture里面打开,弹出对话框

点击 “否”,弹出对话框

 ,,

如果直接在软件外单击工程文件.opj,则,弹出对话框

不知各位老大遇到这种情况没,怎么解决呢???
先谢谢各位老大啦~~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