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要画成这种走线,该怎么画?

楼主(2009-08-31):
走线想画成像下面的图这样的,大部分都是铜箔,感觉像是镂空的(这个显然不是手工铺铜的,因为相当的整齐,如果手工的画工作量会相当的大)

像镂空一样的效果

像镂空一样的效果

网友:
應該是手工铺铜的吧,我們這也有手工铺過Q!~~

网友:
画铜皮和铺铜

网友:
应该是铜比较厚,所以感觉像镂空的一样。

楼主:
應該是手工铺铜的吧,我們這也有手工铺過Q!~~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是手工的,一个是因为工作量非常大,划不来.
第二个你看走线,特别是CPU芯片最后2个脚的走线,手工的不会有这样的形式,明显是死板的算法造成的.

网友:
Router可以做到

网友:
用手慢慢加吧

楼主:
Router可以做到
引用 网友B:

router怎么做?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
是手工鋪銅.

网友:
也想问问是不是手工铺的,难道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
    很想知道怎么弄的??没人知道???

网友:
    router布线时可以自动适应线宽,例如把线宽设置得很大,比引脚宽度还大,在拉线的时候可以自动以引脚宽度拉出,然后又可以自动转为比较宽的线,在经过lc两个引脚之间比较细的地方又可以自动调整线宽.

网友:
    比较明显的手工铺铜,像这种效果一般是手工铺出来的,Rule设置好了,就可以铺出这相当的整齐的线。

网友:
    不说话,只看你们怎么过招的

网友:
    右下角那个芯片管脚伤的焊锡怎么一坨一坨的啊?是手工上了好多锡吧,感觉都要短路了。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感觉有点难受啊

网友:
用负片画板可以做到这样的

网友:
用负片画板如何画,楼上请讲详细点好吗?
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负片画板,简单的说就是先用比较细的线先画好,然后用keepout画出要镂空的线,然后对没个网络敷铜。感觉这种画法比较适合适合模拟电路。我自己没画过

网友:
router做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这个是PROTEL画的,就是手工铺铜,一点一点填起来的。

网友:
pads也可以的。具体方法不清楚,刚才我只是说了个思路。

网友:
应该不不是铺铜出来的吧,是否会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右下角那个芯片管脚伤的焊锡怎么一坨一坨的啊?是手工上了好多锡吧,感觉都要短路了。
引用 网友C:

那个好像是贴片的场管,几个脚本来就是要连一起的.通大电流的

网友:
手工画的,PROTEL.最怕画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个人感觉protel画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PADS的话就是手工铺铜咯

网友:
没用过PADS做这样的效果。

网友:
是手工,铺的,我以前做单面板,也有这样做过。这是都是老一代的做法了

网友:
无经验 觉得搞得有点难看 IC电流野没那么夸张吧

楼主:
无经验 觉得搞得有点难看 IC电流野没那么夸张吧
引用 网友D:

电流挺大的,好几A呢

网友:
电流挺大的,好几A呢
引用 网友E:
看看图 这里的线就那么细 两头再粗也没用吧!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电流比较大。。。手工铺的。。。很多做单面板经验老点的。。。都是这样干!
单面板这样干还可以固定焊盘。。。防止有些生手把焊盘弄掉了。。。

网友:
明显是手工板!

网友:
手工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