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样把同一个net的同一层铜皮合并

楼主(2009-08-31):
pads中怎样把同一个net的同一层铜皮合并?

网友:
选中铜皮右键属性,输入网络名,或指派网络

网友:
LZ说的不是指派网络吧?

楼主:
我已经指定是同一net,我画了两次,因后来新加一个pin进来。没有DRC的。只是是两个独立的shape

网友:
在ECO里面修改 指定同一NET 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已经指定是同一net,我画了两次,因后来新加一个pin进来。没有DRC的。只是是两个独立的shape
引用 网友B:

选中两个SHAPE,右键COMBINE结合起来。

楼主:
不晓得为什么是灰色的。
不可以选
6# John-L

网友C(2011-06-08):
引用 网友A:
选中两个SHAPE,右键COMBINE结合起来。

COMBINE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BINE怎么是灰色的?

COMBINE怎么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