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形走线问题

楼主(2009-08-31):
请问什么情况下要用到 蛇形走线呢?
用蛇形走线时要考虑哪些问题?
谢谢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延时匹配时候要用到;如果没特殊要求的话和正常走线没区别,只需注意保证3W就可以啦

网友:
绕线幅度不能太长

网友:
蛇形走线不要跨切割。
看到有些设计光想着等长了,殊不知跨了N次切割,严重破坏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