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元器件出现黄色感叹号

楼主(2009-08-31):
如下图所示,无法移动net和元器件

网友:
有不同网络的连接吧

楼主:
怎么改呢?

网友:
同问。。上面那个地方也没有给出方法呀。。

网友:
我没用过15.7,但应该是指把拖动警告关了就可以

网友: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关呀。。

网友:
那就看看what's new嘛

网友:
看了。。没找到。。。

网友:
原理图页面点tool-preference

上面对话框中选 wire drag 复选框

网友:
移动元器件出现黄色感叹号说明你的图中有错误,先修改错误,否则是无法移动器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功能关了之后,替换元件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