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加泪滴时的设置

楼主(2009-08-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顶一下,也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在这个对话框中把以下复选框全部选上!

网友:
泪滴与其他部件的距离也受到drc的约束,比如距离太近就不会加入泪滴,使能了动态泪滴后可以方便的修改泪滴的形状,如下图是因为距离太近没有添加泪滴,改动过孔的位置就可以自动加上!

网友:
还有其他的选项!我觉得mentor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对单个的泪滴进行操作!修改也非常方便!

网友:
那就还是间距的问题,不过设置最小值已经到1mil,仍然有部分加不上泪滴!郁闷ING!!

网友A:
可以试下对单独的焊盘或过孔做单独的设置,如五楼的图下方有个process选项,选择“选中的走线或过孔”然后在第三楼的图上选择一个参数,多试几下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数值,然后进入rf 模式,这里有个过滤器,可以选择所需要的过孔或者是焊盘,对需要更改的焊盘或过孔做相应的设置就可以了,打开动态泪滴后,单独设置的泪滴保持相应的设置,在修改时不会变成全局的泪滴设置,这点是mentor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
补充一点,不同的布线层可以设置不同的泪滴形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单独修改,手动修改的泪滴在移动走线的时候会变回默认的设置,因此修改后要用fix属性,但是通过teardrop对焊盘或者是过孔做的单独设置系统会自动保持特殊设置!

网友:
郁闷拉!!连图片都发不了!!还是有部分无法加上泪滴啊!!焊盘到过孔的间距是10th,三楼的设置是2th和1th,这种都无法加上泪滴,但是间距到12th的时候就可以成功加撒谎那个泪滴!看来还是间距的问题啊~~~~~~~~~~~

网友(2011-05-04):
mark 以后估计能用上

网友(2011-08-06):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对单独的焊盘或过孔做单独的设置,如五楼的图下方有个process选项,选择“选中的走线或过孔”然后在 ...

谢谢rx_78gp02a 的经验分享啊。这就是论坛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