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层线遮住引脚标识

楼主(2009-08-31):
如图所示,黄色的线遮住了引脚的标识,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
焊盘上不要画丝印,删了就好了

网友:
额,同意楼上的,经过焊盘的线就不要画出来咯
" k- i$ v" f, p/ ^不过如果不想动封装,也可以在Layout时,将丝印层关闭呀& `' I+ c8 G0 y6 y) g
呵呵

网友:
要么缩小丝印层的面积,要么不要丝印层,很简单的问题么

网友:
在有焊盘的地方最好不要有丝印,但如果在焊盘的地方有丝印,制板厂一般会处理掉焊盘上的丝印的。

网友(2011-05-13):
专业叫 吃字符 吃了 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