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p安装问题

楼主(2009-09-01):
请问下我安装2007时会提示如下:mentor Graphics的许可文件是否存在
选择一个许可证文件的选项
添加授权选项
添加所选的许可文件到现有licese文件的许可选项
取代现有的许可
更换新的许可证现有的许可证说明下载文件。但这个许可证文件我已经运行过相应文件并保存到C:mentorGraphics的目录下.装好以后LOGIC打开时不能用键盘快捷键进行放大等操作,而且和LAYOUT同步时会出现提示:正在运行另一程序--切换到/重试/取消.请问下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试试吧,先把原先都都删了,安装方法可以参看我Blog:http://03155001.blog.163.com/blog/static/318093072009849208176/

网友:
额,安装过程中是很容易出现问题啊,最烦恼这一关啦

网友:
实在安装不成功,我帮你安装吧。
这个软件安装其实不难,关键在于步骤和license破解

楼主:
感谢版主,我是按下面这个安装文件来安装的,不知那一步出了问题

楼主:
就是在第7步时出现了上述那个对话框,而这个安装手册中没有此提示,而且第九步出现在第八步之前,也就是出现那个对话框之后,不知这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