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09-09-01):
//覆铜时画了一个shape,然后flood时就出现下面这个错误日志,而且铜没有覆出来,请问DX这是怎么回事呢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new.pcb -- Tue Sep 01 08:26:53 2009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VCC:
        (2716, 1514) # = 0
        (2701, 484) # = 0
        (2965, 1047) # = 0
        (2642, 796) # = 0
        (2852, 1343) # = 0
        (2996, 1264) # = 0
Total Drilled pads:    6               Total Nondrilled pads:    0

楼主:
好奇怪,怎么修改铜边框的网络时,有的网络可以生成铜皮,有的不能,难道我什么地方做的有问题,清DX指教,呵呵

网友:
这个应该是焊盘覆铜没超过50%吧,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