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做封装时做成的复合封装能合成一个封装吗

楼主(2009-09-01):
如题,在orcad中的封装Part reference显示是U?A,这个封装只画了一个图,怎么能把?后面的A给去掉呢?

网友:
不明白你这么做的意图,一般做复合封装的目的在于画原理图时直观形象,方便检查,如果做一个封装,你的原理图可能会很大,自己都看不清楚,有啥目的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分开画既清晰,又便于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