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铜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9-01):
如图,同一个图里设置一样的,铺出来的铜效果不同,怎么设置才可以把图一改为图2的形状?

网友:
你的铺铜的线宽和格点没有设置好!
你到pour manager里面,SETUP----Grid选项卡里面,把hatch grid里面的Copper设置为0.应该就没问题了,还有问题的话把你的Setup选项卡copy上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