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pads里怎么设置丝印?

楼主(2009-09-01):
pads里怎么设置丝印?误删除的丝印怎么添加?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器件的编号还是自己额外添加的丝印标示,对器件编号你可以单击器件,右键Add new label就可以重新添加了,对自己额外添加的丝印你就自己用Drafting toolbar----text重新写就行了

楼主:
OK,非常感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高亮的器件怎么才能固定住?意思就是高亮后,一动,就不高亮了,很烦,应当怎么设置,才可以呢?

网友:
高亮的元件只要你不選中它,高亮不會取消呀,你在試試

网友:
你确定你高亮了吗?还是只是用选中元件亮了

网友:
很简单,删了,可以在元件的属性里让它显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