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这个过孔显示的十字符号怎么变小一些?

楼主(2009-09-01):
准备在进行BGA的管脚的fanout,打了一个过孔和地导通,过孔中出现了这个十字符号(好像指示和地层导通)。
请问如何设置,让这个十字显示的尺寸变小一些(已经盖住了其它焊盘)?
多谢多谢!

楼主:
哪位大牛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如果将这个过孔不设置成热焊盘,确实可以不用显示这个十字了,但是是不是会造成BGA焊接虚焊的问题?
谢谢!

网友:
变小不知道。去掉可以:
在设置里,thermals选项卡,去掉“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就行了。

网友:
置于虚焊不至于啊。这是VIA,又不关焊盘的事。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大侠!!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