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6.9和protel 99 se转换

楼主(2009-09-02):
大家好,请问altium designer6.9能输出protel 99 se格式的文件吗?因为我们这里的电路板厂没有Altium designer6.9软件,请问Altium designer6.9输出的文件用protel 99 se怎么打开?谢谢。

网友:
    转是可以,另存的时候选protel4.0的格式,但是转完一定要仔细查看,特别是多层板,如果内层有plane层非常有可能会出现错误,也就是说99与AD的格式不兼容。
另外,可以自己出Gerber发给印制板厂家,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楼主:
    请问Altium designer6.9怎么输出gerber文件,谢谢,要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2012-02-07):
    我转protel 99se格式的时候,选4.0和3.0都会提示规则有冲突,输出的文件用protel 99se打不开,直到2.8才能正常输出,哪位大哥能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