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Hspice模型2006与2009版本冲突?

楼主(2009-09-02):
最近做一个仿真过程中,用Hspice2008仿真加密的Hspice2006模型,就OK,昨天下载了最新的2009尝试一下,没想到老是错误:
错误信息如下:
syntax error when fentching ‘××××××。inc’文件,其中文件是完全加密的,请教坛子里的高手有碰到吗?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是model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网表某些关键字有update,最好查一下

楼主:
多谢,同样的sp文件,我用不同的2008与2009打开,没有更改,现在搞不懂了。

网友:
能把你的sp贴出来看看么?最好别是附件,公司block掉了

楼主:
* Simulation of block sbTDrOut07_hmodel_01, TT Case, 85C
.options list node post probe accurate
.options BYPASS=0
.global SUBSTRATE VSS

********************************************************************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hvt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lvt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na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BIP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DIO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DIO_hvt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DIO_na
.lib "./vendorhspice.1_0v-3_3v-G" TT_RES
.lib "./ResModel.1_0v-3_3v-G" res_t

 .temp 85

********************************************************************

.inc './TT/sbtdrout07_hmodel_01.inc'
.inc './TT/alias.inc'
* .inc './data_pattern.inc'

********************************************************************

********************************************************************
*StatEye example circuit
.param _BW=0.16n
.param trf='_BW*0.01'
.param opfreq='1.0/_BW'
*define ports and stimulus
P1 data 0 port=1 LFSR (1 0 0 'trf' 'trf' 'opfreq' 1 [7,4,1])
P2 pad1 pad0 0 port=2

VAVDD  AVDD  0  dc=pwr.vdd
VAGND  AGND  0  dc=pwr.gnd

.param pwr.vdd = 0.98
.param pwr.gnd = 0.00

Rsub   SUBSTRATE  0     100
Rvss   VSS        AGND  100u
Ragnd  AGND       0     100u

* Set up loads

RL1    pad1  vcm  50.0
RL0    pad0  vcm  50.0

dd subcircuit with parameter values

XDUT  AGND  AVDD  pad1  pad0  data  'sbTDrOut07_hmodel_01'
r1=0  eq3=0  eq2=0  eq1=0  Clock=Clock  Wait=Wait

et Clock parameter
.param Clock=6.250G

et Wait parameter
.param Wait=0n

*.TRAN  100p  50n

* NOTE the 100ps timestep will cause interpolation inaccuracy, but does
ive a short simulation time.  Serious work should be done at <10ps.

*.probe
*+ v(agnd)
*+ v(avdd)
*+ v(data)
*+ v(pad0)
*+ v(pad1)
*+ v(vcm)
*+ i(vavdd)
*+ i(vagnd)

*print and probe
*eye and ber

.probe stateye eye(2) ber(2) eyeBW(2)
.print stateye eye(2) ber(2) eyeBW(2)

*bathtub curve
.probe stateye bathtubT(2,1e-11) bathtubV(2,0.0)
.print stateye bathtubT(2,1e-11) bathtubV(2,0.0)

*eye size
.probe stateye eyeV(2,0.0) eyeT(2,1.0e-11)
.print stateye eyeV(2,0.0) eyeT(2,1.0e-11)

*measurements
.measure stateye veye1 Veye 2 time=1e-11 tol=1e-10
.measure stateye heye1 Heye 2 volt=0.0 tol=1e-10
.measure stateye worst1 WorstBits 2 time=10p

***********************************************************************

.end

错误信息如下: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d:\synopsys\Hspice_C-2009.03-SP1\meta.cfg
**error** (e:\sim\stateye\sbtdrout07_hmodel_01_transmit_hspice_model\tt.sp:76)
syntax error when fetching "'sbTDrOut07_hmodel_01'"

我用hspice2008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2009-12-20):
请问大侠可以Hspice2009软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