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A 的扇出与走线问题!

楼主(2009-09-02):
这是手机的一个BGA截图,貌似它的扇出没有规律,是不是手动一个一个管脚添加的过孔?如果在ROUTER里面自动扇出的话怎么适应过孔的类型,如1-3,1-5等,还有在布线中除关键信号外,其他的信号是不是可以在任意层之间走线呢?是不是硬件工程师会告知?

正在学习画手机板,好像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望有经验的同行提供些这方面的资料,万分感激了!

网友:
这种BGA是不讲规律的。
当然要手动打孔。
其他走线看经验了。
任意层走线肯定是不行的,要留一层完整地给系统。

网友:
建议手动打孔,因为那样是可以自由选择那些引脚要扇出.

楼主:
哦 听高人指点,受益匪浅啊!

网友:
这种BGA是不讲规律的。
当然要手动打孔。
其他走线看经验了。
任意层走线肯定是不行的,要留一层完整地给系统。
引用 网友A:

搭车同问大侠“要留一层完整地给系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将具体一点?

网友A:
搭车同问大侠“要留一层完整地给系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将具体一点?
引用 网友B:

不敢当。
意思是你不能在主地层也走线,这样就破坏了信号的主要参考平面。
6层或者8层手机板,都会有至少一个完整的GND平面。用于RF、模拟信号等关键信号的参考回流平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就是看过几款手机板,一般都是两层是GND PLANE  ,JOHN-L 是做手机这行的吗?

网友:
就是看过几款手机板,一般都是两层是GND PLANE  ,JOHN-L 是做手机这行的吗?
引用 网友C:

6层板只能有一层地哦。
我做手机,但不专职做手机

楼主:
8层的就是两层GND PLANE ? RF信号好像是在两层地中间是不是?

网友:
看板子布局来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