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敷地问题?

楼主(2009-09-02):
敷铜后能把地连在一块还要不要把接地元件地脚相连?连与不连有什么不一样哪个好?大家来说说看??

网友:
    连上肯定没有坏处

网友:
    只要是通的,灌铜在一起就可以不连

网友:
    从连接性来说,只要是通的,灌铜在一起就可以不连,但是从信号的角度来讲,最好每个GND管脚都有过孔与地平面连接,对高密度的板子像手机板来说就比较困难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