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布局时怎么实行精确定位?

楼主(2009-09-02):
如题:
如果用下面两种方法,allegro中如何去设置?

1、假设一个元件摆放完成后,发现要往下平移2MM。ALLEGRO中如何操作会比较精确!我现在都只知道去数格点了!这在pads中非常好实现(双击元件,打开属性对话框,在Y轴坐标上面直接减去2MM,点OK就可以了!非常精确!不知道ALLEGRO中有没有此操作!

2、在ALLEGRO中使用MOVE命令时,options 板里面点user pick 选项(这样在MOVE命令下面,点要移动的元件时不会使此元件在点击时发现位移!)再利用键盘的上、下、左、右键来实现各个方向的平移!问题在于,这样子每按一下键,移动的距离非常大,不知道在哪里去设置键盘上面按键时每次的位移距离!(在GRID里面设置没有用)有没有朋友知道?

谢谢!

网友:
move,options点user pick。先单击要移动的原件,然后在左下角命令行输入“x 0 78.74”回车,然后再输入“x 0 0”;就可以下移2mm了

楼主:
move,options点user pick。先单击要移动的原件,然后在左下角命令行输入“x 0 78.74”回车,然后再输入“x 0 0”;就可以下移2mm了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使用iy -78.74就可以移动2MM了。

网友:
ix iy 随便用,非常好用,说实话比PADS强多了。

网友:
x a b
将元件移动到坐标 a,b。参考点在Option栏里选择
ix a
将元件沿x方向移动a个单位
iy a
将元件沿y方向移动a个单位,如果要将元件向下移动2mm,只要输入iy -2就行了
ix a iy b
将元件沿x方向移动a个单位,沿y方向移动b个单位

使用相对移动命令ix iy之类的,选择参考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元件是在原坐标基础上移动的

网友:
好,热心人很多

网友(2010-11-30):
直接使用iy -78.74

网友:
真是高手多。

网友:
这种方法也不好用。要是能像OrCAD Layout那样直接点击元件,有属性,直接修改坐标值就好了。OrCAD Layout就是这样,我喜欢,操作直观。-

网友:
ix  iy  的确用起来非常爽!  直接使用iy -78.74就可以移动2MM了。

网友(2012-09-23):
选择USER PICK后选不到元件,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还是7楼说的全乎,移多少输入多少,多方便啊!第二个问题没人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