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BGA滤波电容的放置问题。

楼主(2009-09-02):
各位兄弟好,我想请教一下,对于BGA的电源滤波电容,你们一般怎么放置?

我看很多板子的BGA电源滤波都是围着BGA的外围放一圈,请问这样放的话,电容电源端是要接到BGA电源引脚上的,还是直接接到电源层就可以了?

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主要是看你的BGA的电源脚的位置,有一些老的器件就是把电源脚放在外围所以在外围放一圈退偶电容就好了
但是有一些BGA的器件中间有专门的电源脚,也有专门给你放退偶电容的地方,反面正好可以整齐的把0603或者0402电容放在电源脚的旁边,不做盲埋得话反正BGA是要打通孔的,把电容连在BGA电源孔上就好了,越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