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焊盤怎麼制作

楼主(2009-09-02):
請問題在15.5裡特殊焊盤怎麼作,如不規則的多邊形,向PAD中間申一個半圓弧等。

网友:
先制作一个shape symbol,就是你希望的形状,放在~share\pcb\pcb_lib\symbols目录下;编辑焊盘,regular geometry项选shape,然后就可以预览选择了

网友:
先画shape,然后在pad designer中regular pad中选择shape和你已经画好的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