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原理图文件被设为只读,怎么解?

楼主(2009-09-02):
capture原理图文件被设为只读,怎么解?

没尝试过这个,问问高手。。

网友:
右键,属性,取消只读

楼主:
楼上所说如此?
打开该文件就没有设置只读的属性。。。

网友(2009-10-1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cadence 15.7 在办公室安装很好,家里新买了一个电脑,安装后就和你一样了,打不开文件,显示read only,可能和xp的版本有关.

网友:
与window xp 的版本有关,我今天换了系统,cadence 15.7在家里装好了。我用了xp sp3深度版的就好了。

网友(2010-05-07):
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2022-09-14):
    之前遇到过复制文件夹过程中莫名其妙文件夹属性变成了只读,即使里面文件属性可写也不行,把文件夹属性修改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