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PCB里可以删除飞线码?

楼主(2009-09-02):
没有原理图,只要PCB
可以删除飞线吗?
知道的兄弟告诉下,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飞线是指什么线.

网友:
说的是鼠线吗?不行的,必须改原理图,有时候严谨会带来不方便!但是可以减少出错!

楼主:
就是布局时网络间的飞线
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删除的办法

楼主:
说的是鼠线吗?不行的,必须改原理图,有时候严谨会带来不方便!但是可以减少出错!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用再找了

网友:
还是留着比较好

网友:
    这一点没有PADS方便。要命的是都是从原理图驱动的,PCB中根本更改不了什么

网友: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方便就要牺牲严谨!如果手上没有原理图又怕泄露原理图资料,可以叫sch工程师改图后发个foreign data base给你!不过改了foreign data base后就没法改回去了,foreign data base 就是前标和后标麻烦点,其他的没有受限制!

网友:
    可以删除。
    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楼上高手请问怎么才能更改?是修改文件吗?

网友:
    鼠线的颜色选成背景色就看不见了

网友:
    要的不是看不见,而是真正实在的没有电气连接

网友:
    从pcb文件里面导出网表文件,修改网表文件里对应的参数,然后重新读回pcb里就ok了

网友(2009-10-07):
    05很简单 用EDIT CONTROL 中的FILER 将需要隐藏的飞线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飞线可以删除 但是会有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