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的封装问题。

楼主(2009-09-02):
请问哪里有三极管的封装教程?我按照论坛里的教程根本做不好,已经做了半个月都不行。 仅仅只三极管做不好,其他任何的封装都可以做好。 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说说哪里有问题 ?

网友:
你不说问题出在哪,难不成要我们从头到尾把三极管的封装给你做一遍?

楼主:
也就是做好后无法从库里添加出来。

网友:
你在建立part type 以后点check part 一下 ,看看哪里有报错!

网友:
LZ,真的不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学东西就是不怕难

网友:
我们通常说元件的时候是指库文件中的Part,它包括CAE decal和PCB decal(也各对应一个库文件)以及一些attribute等!你的首先确保CAE decal和PCB decal都没有问题,然后在确认他们关联的过程有没有出错!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难道是你的e。b。c对应的不对?